楼主(2013-07-15):
大家好,请问三菱人机在u盘里可以打开,copy到电脑上就打不开了,原本电脑上打不开的,copy到U盘里居然可以打开了,这是怎么会回事啊?

网友A:
提示錯誤信息是?

网友B:
建议将文件保存为压缩格式再copy

楼主:
我有截图,但是现在论坛上好像上传不了图片,
异常提示:
Failed to retrieve the project file. the project cannot be opend.
possible causes are shown below.
free space of the media where the project being saved is insufficient.
data of the project file is broken.
the project file does not exist in  the specified path.

我电脑上的文件之前都是可以打开的,现在却打不开,我重装了下GT软件,就打不开了,但是拷到U盘上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网友C:
先在U盘里打开,然后另存到电脑里试试看。

楼主:
试过了不行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要放在根目录下才能打开,很奇怪!还是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D:
重新安装的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E:
要在软件里压缩,再复制压缩包到电脑,再在电脑上用软件解压缩就好了!

网友F:
文件没COPY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