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5):
     组态王是工业自动化应用最为广泛的一款上位机组态软件。很多时候组态王运行环境是基于X86架构的XP系统的工业平板电脑或者工控机,正版组态王受点数约束,点数越大,价格越高,更何况,工控机(比如研祥,研华等)价格也不菲,另外X86架构的工控机开机速度非常慢(加载的驱动多),功耗大,实时性不高。嵌入式系统的出现(例如wince,linux,android等)比较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Wince系统也是出自微软,跟XP其实区别不大,开发环境也比较类似,所以这个系统已经在各个行业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比如汽车导航也有相当一部分用它,手机mobile也是用的这个系统,工业平板电脑更多都是用这个系统,熟悉这个系统开发的人员众多,做产品和设备都非常方便。现在问题是如何把组态王稳定运行到Wince系统呢?下面以三青创工的wince工业平板电脑作为案例,详细步骤如下:
     1.1.    安装嵌入式版组态王
   这边用的组态王嵌入式版本是6.3的,可以到网上下载。

     点击“安装组态王开发系统” 按照默认的方式安装即可;然后再安装驱动程序。
1.2.    构建组态王的WinCE开发环境
打开组态王的安装目录,例如安装在C盘中。如下图。将里面的“ARMV4”拷贝到WinCE的Residentflash目录里面。

用网线连接WinCE和PC,并且设置PC机和WinCE的IP地址,使他们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保证PC机能够ping通WinCE设备。
运行刚刚拷贝到WinCE上面的“ARMV4”目录下面的“KV_FTP_Server.exe”程序

1.2.1.    安装组态王嵌入式的相关驱动和程序
  双击下图所示的工具。

出现如下界面

打开上图选中的工程(组态王提供的演示工程)。在工具菜单中选择“网络远程部署操作”。

输入WinCE设备的网址。然后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后,切换到刚才对话框的安装页。并且修改安装路径中的“远程”,此处安装在WinCE设备的Residentflash目录里面。如下图所示。“本地”不用修改。

点击“运行安装精灵”。点击“是”。
由于图片受发帖限制,更多请下载资料:   wince工业平板电脑组态王安装.pdf (530 K) 下载次数:188
  • 下载积分:+3(aaa2073) 真诚感谢!
  • 三青创工

楼主:
    [upload=2]
    当提示安装驱动的时候,点击“是”。
    提示安装序列号的时候,点击“否”。
    提示:为了节省磁盘空间,安装完成后,在WinCE设备的相应目录下,有一个“KingView”的文件夹,此刻可以关闭原来运行的“KV_FTP_Server.exe”程序,并且删除WinCE设备下刚才复制的ARMV4目录。运行新的KingView目录下面的“KV_FTP_Server.exe”程序代替。
    [upload=3]
    1.2.2.    下载组态王工程
    接着上面的步骤,在“远程部署操作”对话框中,点击“发送全部工程”即可。
    [upload=4]

    1.2.3.    运行已下载的工程
    [upload=5]
    在“操作”页,点击“运行”(或者直接在WinCE设备里面打开“KingView”下面的“TouchView.exe”)。
    此时WinCE设备出现如下对话框(由于没有注册的原因)。点击“忽略”即可。
    [upload=6]
    提示:点击“在线”可以在PC上模拟WinCE下面的工程。
    1.2.4.    WinCE开机运行下载的工程
    从WinCE “KingView”目录下面的“TouchView.exe”复制一个快捷方式到“Residentflash”目录下面的“启动”即可。
    1.2.5.    组态王的注册
    在上图中(图 13),点击“注册”,出现下图所示窗口,此时将硬件ID号,如“ ”(每台机器可能不一样),联系并且发送给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购买相应的授权。
    重要提示:注册的时候,USB连接线一定要与电脑断开,即USB同步断开,否则组态王获取的硬件ID号是不正确的!!!用户可以在连接USB时候和不连接时,对比一下。
    [upload=7]
    1.3.    注册版嵌入式组态王安装
    1.3.1.    在PC上安装嵌入版组态王
    参考组态王嵌入版安装界面一节。
    1.3.2.    在WinCE上安装相关的驱动文件
    将“安装在Residentflash”拷贝到WinCE设备上;如果要安装在SD卡上,则拷贝“安装在Storage Card”。
    双击运行WinCE里面的“安装在Residentflash”或者“安装在Storage Card”的“KingView DriverWinCE.cab”和“KingView RegistWinCE.cab”。
    [upload=8]
    选择默认路径即可。
    [upload=9]
    安装完两个CAB后,重启WinCE。并且确保USB同步连接断开。运行WinCE中“KingView”下的“KV_FTP_Server.exe”程序,可以看到正确的注册信息。
      [upload=10]
    接下来按照上面下载组态王工程这一小节,下载工程即可。
    1.3.3.    重要提示
    1、打开工程的时候提示“序列号无效”,通常是由于插入了USB连接线引起的。
    拔出USB连接线,再试一次即可。如果确实要使用USB同步功能,使用完后,请拔下USB连接线,避免出现上面现象。
    2、安装该版本后,如果修改了系统的MAC地址,则会导致硬件ID变动,提示序列号无效。该版本,使用网络功能的时候,如果在同一局域网下则会有问题(相同的MAC地址)。
    3、如果使用“安装在Storage Card”,安装完两个CAB后,会在Residentflash下面有一个“startTouchView.exe”的程序,该程序功能是:延时2秒后,运行组态王的工程。复制它的一个快捷方式到“Residentflash”目录下面的“启动”,实现开机启动。如果使用“安装在Residentflash”,直接复制“TouchView”的快捷方式到“启动”即可。
    三青创工

网友A(2022-05-11):
    以前遇到一个win xp系统的7寸触摸屏,内部24v转5v开关电源坏了,标准精简版的xp系统,不是嵌入版xp系统。也见过嵌入版xp系统,进口设备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