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普通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7-15):
请教大家编码器接plc控制普通电机进行平台移动距离的控制,如果我平台上升十几米可以控制吗?精度在cm级。控制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求指教!!!

网友A:
可以控制。
就是你将编码器发的脉冲接收下来后把它转换为实际值,再用这个指与你需要的位置值做一系列的比较,达到控制的目的。
比如脉冲数10000的实际位置是1米,需要在1.5米时停车。那么将1.4米设置为车的减速为(就是脉冲数值达到14000时减速)当脉冲数达到15000时停止。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编码器就直接接在电机上面吗?十几米的距离会不会超出编码器和plc的脉冲范围??

网友B:
位置是确定的么,如果确定就和电梯一样,加个减速传感和确认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