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m00819

楼主(2013-07-15):
普洛菲斯GC-4501W如何与电脑通讯,还有就是做好程序的USB如何在电脑里通过普洛菲斯软件打开。谢谢前辈们指教。

网友A:
语言表达不清楚吧!4501W与电脑通讯有USB线,USB线接在电脑上,会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B:
準備好數據線CA3-USBCB-01,軟體GP-Pro EX(特別注意:必須安裝簡體中文補丁),將數據線一頭查到PC一頭查到HMI,此時需要你安裝CA3-USBCB-01數據線驅動,安裝好後點擊:\Program Files\Pro-face\GP-Pro EX *.*\Trans.exe這個轉換工具,最後選擇RECEIVE PROJECT接收工程即可
bnm00819

楼主:
感谢 zyfzxh  就是普洛菲斯配的线没驱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zyfzxh  就是普洛菲斯配的线没驱动啊

給你驅動
附件: CA3-USBCB-01 DRIVE.zip (8 K) 下载次数:113
bnm00819

楼主:
大哥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不行啊

怎麼不行,你可以到官網再去下載驅動試試,最終行不行要看你的造化了,至少我這樣用

网友C:
如何在电脑里通过普洛菲斯软件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