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网络摄像头

楼主(2013-07-15):
怎样在组态王中显示两台网络摄像机的实时画面?摄像机与上位机均插在交换机上,有做过的吗?求指教!

网友A:
方法1:
组态王画面嵌入浏览器,显示你的摄像头软件的IE界面,一般摄像头软件支持;
方法2:
看一下软件支不支持控件。
浏览器是放进去了,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手册上也没这一块的说明,你有使用方法吗?

楼主:
谢谢大师的解答,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