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用三菱 PLC SFTR 指令

楼主(2013-07-15):
一个检测不良品的自动机,检测位与剔除位置不同,中间相隔1个产品的位置;
假如检测仪器的不良输出信号为X0,推料前进限信号为X1,剔料输出为Y0,请高手给于指点用!!!!!!
谢谢先!!!!!!!!
要求用SFTR指令,请列出编程实例 谢谢,我编不出来,

网友A:
可以细聊,QQ410627175

网友B:
用不良信号在检测工位检测结束时置位m位,再用SFTR指令把不良信号传递到下一工位

楼主:
能不能把程序写一下截图看看,谢谢

网友C:
程序使用3个位(检测位、中间隔开位、剔除位),检测位判定结果保存在M100(1-NG,0-OK),剔除位当前工件检测判定结果保存在M102(1-NG,0-OK)。检测结束进行检测位的判定,工位移动结束进行移位,然后进行是否剔除判断。

楼主:
FX1N没有BSFL指令,能用SFTR指令做一个吗,谢谢

网友C:
用FX1N编写的程序
、

网友D:
去年就有了相类似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50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