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液胀式温控器与热电偶温控器

楼主(2013-07-15):
请问液胀式温控器与热电偶式温控器,有什么不同,二者各用在什么地方多?

网友A:
液胀式温控器一般在热水器上用得比较多,它控制简单,价格低廉,精度较低。
热电偶式温控器在对温度要求较高的设备上使用较多,控制复杂,价格昂贵,控制精度高,而且有实时的温度显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