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13-07-15):
请教给大虾两个问题
1:电磁调速电机上BR和YC个一般代表什么意思?
2:用什么办法可以很方便的检测电磁调速电机脉冲或者说电机转速?
谢谢!!!!!!

网友A:
电磁调速电机有脉冲吗?那是测速线圈,用来检测电机转速的,你说的那两个代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在哪里表的有啊!

楼主:
在图纸上面标的啊 BR和YC引出来的线接到速比控上面

网友B:
需要整体分析,估计是设计者自家规定的图纸代码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