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7-15):
公司有一个配电柜的系统图,为什么2P的是用BV-3*2.5的,2P的空开应该是2*2.5才对啊?请哪位大哥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分开三路供电用的?

网友B:
应该是还包含接地线吧

网友C:
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有一棵线是地线

网友D:
对头,有一根是地线

网友E:
火线,零线,接地线

网友F:
d底线或者公共线把

网友G:
应该是三相五线制供电,2P的多余一根为地线,3P的五根为3火1零1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