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时间锁

楼主(2013-07-15):
请高手帮忙,程序附后,此程序运行1年就自动停止,看怎样解决,先谢啦。
PLC是LS产电的,型号是K7M-DR30U。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什么设备啊?

网友B:
删除309行!!!

网友C:
我看有是没交钱 要不人家应该给你们程序 或者把程序给改了的啊

网友C:
哦 看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D:
最直接的就是删除时间锁程序,比较简单

网友E:
程序中309步后有OUT OFF(程序停止输出运算结果到外部设备),刪除該行。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F:
有程序还不好搞?

网友G:
有触摸屏上位机连接吗?什么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