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MR-E-20A-KH003驱动器上面一直有点在闪烁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3-07-16):
如题,一直有点在闪烁,是属于正常情况么!!

网友A:
那个灯应该是充电指示灯。代表主电路的充电情况。如果接通电源后仍然一直闪烁,可能主电路有异常。

网友B:
一个点在闪!说明驱动器有错误,
如果5个点亮,那说明是在反转

楼主:
五个点???
三菱MR-E-20A-KH003驱动器上面一直有点在闪烁是为什么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