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3-07-16):
我是新手,求一个设定时间24;00——8;00的程序?

网友A:
可以的哟,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M8013计时就行。

楼主:
大神,能上图不?我是刚入门的菜鸟,好多不懂的。上图最直接了。。

网友B:
使用时钟读取指令,然后与设定时钟数据做比较,在设定时钟数据范围内即输出。
能弄个清楚点的图不?这个看不太清
下载积分:+1(陆波117)

网友C:
兄弟 我看你就没有学过,纯属装懂,看看书都懒
请赐教

网友D:
多看资料在实操。

网友E:
不知道 说的什么
就是控制机器在24;00--8;工作的程序,兄弟,给个梯形图帮帮忙

网友B:
楼主留言:能弄个清楚点的图不?这个看不太清
双击图片就可显示大图,看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