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西门子200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本人第一次接触西门子200看到别人的程序上有这样一个形式的变量(#I1:LD0),看了手册也没介绍这个变量,想问问这个变量是怎么定义和使用的。

网友A:
那是形参接口,使用到局部变量,自己写成一个库,然后在主程序或者子程序中调用,给实际地址就可以,可以代替重复劳动
还不是很明白,继续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