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6):
大家好我是学习PLC的新手 我现在从书上看见了个例题我准备自己编程序实验下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PLC214的 我编的程序是一个机械手在4种模式下工作 工作时只能是一种模式 我想就着我的214的PLC的触点实验下他的4中模式分别用子程序去调用 如果我在不同的子程序中用同一个触点他可以正常工作吗《在工作时只能是一种模式》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这个就是西门子子程序调用的问题,能否使输出点能够在切换子程序后正常工作,是要看你具体的程序。如果子程序上用到置位、复位等指令或者其它控制方式,在切换后或者上电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初始化输出相应的端子。这一步是必须的!
  • 下载积分:+1(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