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plc硬件配置方案

楼主(2013-07-16):
一套简单的plc硬件配置方案,使用plc现有的模块,组成一个小的plc系统,并且完成相应的硬件配置工作?求指导

网友A:
把你的具体要求说清楚,才可以选择硬件.

网友B:
具体要求说清楚,才可以选择硬件.

网友C:
你需要组态吗?
如果是则先打开step7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后右键单击“插入新对象”下的菜单,选择与你实际需要组态的cpu一致。这样系统自动生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还是空的。还需要把它放入导轨、电源、cpu、通信、I/O模块、模拟量模块。注意插入的模块必须与实际模块的订货号和版本一致。
下载积分:+2(小鱼儿9683)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