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7):
现在有一台6RA70是用在拉铜管用的盘拉机的。在空载运行的时候速度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运行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穿上铜管一启动就会报F030,到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将问题解决。有没有大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还有就是怎么查看故障代码的故障值呢,是不是一定要用软件才能看得到的呀???

(个人初步判断可能是内部某个无件问题,因为这个调速器一直使用了四年多了就是昨天才出现这样的问题。)刚接触这东西没有经验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阮子于2013-07-17 18:23发表的 西门子6RA70报F030故障求助 :
现在有一台6RA70是用在拉铜管用的盘拉机的。在空载运行的时候速度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运行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穿上铜管一启动就会报F030,到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将问题解决。有没有大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还有就是怎么查看故障代码的故障值呢,是不是一定要用软件才能看得到的呀???

(个人初步判断可能是内部某个无件问题,因为这个调速器一直使用了四年多了就是昨天才出现这样的问题。)刚接触这东西没有经验请大家指教,谢谢!

这个没有接触过;但是像类似的abb调速器发生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斜率加速时间延长一点;故障代码一般在手册上有介绍的;你这个调速器好像在本论坛里面讨论过;好像有资料;请搜索一下试试看;
  •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网友B:
    经常碰到,在龙门刨床上,一报警,电机没有刹车,工作台直接出轨。
    在查不到原因时,直接屏蔽,好象U580
  •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就担心将报警 ..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C:
    引用楼主阮子于2013-07-17 18:23发表的 西门子6RA70报F030故障求助 :
    现在有一台6RA70是用在拉铜管用的盘拉机的。在空载运行的时候速度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运行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穿上铜管一启动就会报F030,到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将问题解决。有没有大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还有就是怎么查看故障代码的故障值呢,是不是一定要用软件才能看得到的呀???

    (个人初步判断可能是内部某个无件问题,因为这个调速器一直使用了四年多了就是昨天才出现这样的问题。)刚接触这东西没有经验请大家指教,谢谢!

    希望有用。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互通有无,免费共享。
  • 下载积分:+5(阮子) 谢谢,感谢分享

网友D:
    不能屏蔽,这样很容易烧东西,r047显示几

网友B:
    最新的……6RA70 保护功能太多,太乱,有几台经常报警,天津西门子维修部技术人员说也没办法,有可能误动作,可以适当屏蔽几个,不要全部屏蔽。后来屏蔽后,一直没出现问题。
    我们公司的刨床主要是电源电压低,在反向时,电流增大,从而电压更低,从而引起报警。
    烧模块,换一个也方便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