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 三菱Q02H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3-07-21):
请教各位高手, 问题: HEX指令做数据处理的时候报错4100 ,此错误代码写到了SD0中并错误标志SM0为ON .请问除了手动复位CPU,,还有什么办法复位。。

网友A:
哥们,是不是你用SM400直接将HEX指令接通了,我刚好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处理方法,先将要转换的数据写入到HEX指令里的寄存器,然后用触发条件的上升沿驱动,如 LDP X0 HEX D100 .......,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学习中
求助 三菱Q02H的技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