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4):
第一接触步科触摸屏MT4300C,因自动机设备触摸屏坏,因没拷贝程式,故重新编写,在第一次通过USB下载线下载程式到触摸屏,根据触摸屏编程软件帮助,得到步科触摸屏USB端口,串口端口及网口可选择更新,我选择USB更新了,可下载程式,且成功下载,但是触摸屏连接欧母龙CPIH PLC,是串口通讯。问:各位大虾,是不是再用一跟串口线更新把COM0,COM2端口或者是COM1端口更新,更新成功后是不是就可以通讯了。之前的通讯端口是CP1H PLC连接步科MT4300C  COM1.  望各位大虾指点。望各位大虾指点。望各位大虾指点。望各位大虾指点。望各位大虾指点。望各位大虾指点。望各位大虾指点。小弟在次万分谢谢!也可留下联系方式言论。!谢谢!

网友A:
公司刚好是用欧姆龙plc  步科触摸屏
首先要在触摸屏设置连接
我这有一个接线图纸希望可以帮到你
连接plc的九心插头与触摸屏的接线分别是  plc2接mt2  plc3接mt3 plc9接mt5
这个不可以穿图片 更详细可以借我QQ  313650486 图片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