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开个先了,响应下那这个擂台.

楼主(2013-07-24):
大家那么谦,那我就开个先了....100个双整数...让它们从小到大排列,双或者从大到小排列.......

网友A:
最好有个例题什么的!!回答时就把程序也写出来,加上解释一下方便我们这些菜鸟学习!!!!谢谢

楼主:
冒泡法浪费时间太多,,,,,,,期待有更好的算法...........

网友B:
有几个相等的如何办?

网友C:
你们在玩C吗?这是PLC哦,不单单是C哦

网友D:
你们在搞高级语言编程?毛波法

网友E:
感觉出的题目都跟学高级编程语言一样,唉....用PLC实现这样的功能好像没多大意义

网友F:
三菱Q
M0
----||----------------------(SM703) 大小排列切換
M1
----||-----------------------[DSORT D0 K100 K50 M10 D1000] 開始排序

网友G:
不是所有的plc都有方便指令,即便自动排列指令,FXN系列也不支持双字,只支持字。说说思路,肯定是要按照顺序取出数据,同时按照先后顺序存储数据。什么最大最小等方便指令不讨论,因为不具有普遍性
1、设计子程序,找最大数:这个大家都知道,冒泡
2、设计子程序,顺序存储:不考虑方便指令,当然是传送指令
3、主流程:找出当前最大值-------顺序存储---------------清除最大数(写0或者32位最小数)----------找出当前最大值------------
循环,次数与数据量相同。

网友H:
D1与D2比较,D1〉D2不变,D1〈D2,将D1、D2的数对调
D2与D3比较,D2〉D3不变,D2〈D3,将D2、D3的数对调
…………………………
依次类推
上面的循环做100次就搞定。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plc重在逻辑!不是在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