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编程

楼主(2013-07-24):
请问一下,,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是直接接到PLC的I口吗,还是接到其他地方呢

楼主:
高速计数器

网友A:
直接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口,比如,A,B,Z可以接到PLC的I0.0,I0.1等。(以s7-200位例)

网友B:
X0到X7的对应的高速计数器,细节看手册。

网友C:
编码器只能接到PLC指定输入点

网友D:
视具体plc而确定的。

网友E:
接之前你先确认编码器的电压,如果一致,那么满足第一步。其次看输出类型,NPN,PNP是哪一种,和你的PLC输入端是不是匹配

网友F:
高束计算器

楼主:
真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G:
看编码器是NPN,还是PNP型,以及PLC是源型还是漏型

网友H:
9楼大侠专业

网友I:
这还要问吗? 看手册吧,具体怎样,要看你的配置及要求。

网友J:
,还是接到其他地方呢

网友K(2013-08-24):
楼上的师傅们学习了

网友L:
接之前你先确认编码器的电压,如果一致,那么满足第一步。其次看输出类型,NPN,PNP是哪一种,和你的PLC输入端是不是匹配,用PLC里面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M:
学习了,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