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数和偶数灯问题

楼主(2013-07-25):
请问16#ff和下面两个16进制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能打开奇数和偶数灯 谢谢

网友A:
16#FF=2#11111111对应Q0.7,Q0.6,Q0.5,Q0.4,Q0.3,Q0.2,Q0.1,Q0.0位全等于1。
16#AA=2#10101010对应Q0.7,Q0.6,Q0.5,Q0.4,Q0.3,Q0.2,Q0.1,Q0.0位。
16#55=2#01010101对应Q0.7,Q0.6,Q0.5,Q0.4,Q0.3,Q0.2,Q0.1,Q0.0位。
16#0=2#00000000对应Q0.7,Q0.6,Q0.5,Q0.4,Q0.3,Q0.2,Q0.1,Q0.0位全等于0。

网友B:
你可以找个计算机把16进制转换成2进制就完全OK明白了
下载积分:+2(忆往惜缘)

楼主:
现在已经理解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