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实现ALT指令

楼主(2013-07-27):
使用继电器个数任意,导线。实现PLC中的ALT指令。

网友A:
请百度 单按钮启停线路图。
http://wenku.baidu.com/view/162b507e27284b73f2425000.html
Good Luck~

楼主(2013-10-22):
最近忙,好久没上号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依然还是谢谢1L的介绍,很有用的几个继电器图,经典。

网友B:
三个4P的中间继电器,一个为主继电器,另外两个分控制主继电器,启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