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8):
我单位有一250KW,额定电压400v直流电机。额定电流是619A。我想知道直流控制器590+的输入电流是多少,我要配线。
海纳百川

网友A:
引用楼主45238263于2013-07-28 17:37发表的 如何根据直流电机铭牌计算直流控制器590+输入电流(三相交流) :
我单位有一250KW,额定电压400v直流电机。额定电流是619A。我想知道直流控制器590+的输入电流是多少,我要配线。

300平方左右;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交流侧输入电流大约500A,根据电流值选择导线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请问这个是怎么算的

网友C:
一般驱动器都会标出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