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求教西门子程序

楼主(2013-07-28):
在西门子程序里,一部分用语句表写的,一部分用梯形图写的。在这里面,若是使用交叉引用表查看一些使用PROFIBUS通信的变频器的PIW、PQW的数据的时候,在交叉引用表里面没有(确定选择了PIQ PWQ的交叉引用选项,而且出现了一部分PIW PWQ);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些使用语句表写的原因才导致交叉引用表搜索不到?

网友A:
你用的是300或400PLC的话随便选一个变量右键选择GO TO ,就能看到这个变量在其它地方用到,在里边直接输入你要找的变量,如果程序中用到了那么你也能看到,
(确定选择了PIQ PWQ的交叉引用选项,而且出现了一部分PIW PWQ);300/400中,模拟量输入时PIW,输出是PQW,200plc中时AIW,AQW

网友B:
你不必担心,程序只要是能够编译、保存都可以在交叉引用中找到。

网友C:
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 是不是 采用西门子的 SFC14 SFC15和变频器通讯 才造成发现不了PI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