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73CPU 全清除的问题,向大家求教

楼主(2013-07-28):
关天Q173CPU伺服控制模块“在线”选项里的“CPU 全清除”,与“程序存储器的ROM化”的区别,向大家请教,谢谢!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这有可比性吗?所属含义都不一样,前者清除、后者写入

楼主:
唉,我太小白了,我是想了解一下“CPU全清除”是连里面的程序密码一起清掉没,“程序存储器的ROM化”是连里面的OS一起格式化吗?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