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3-07-28):
刚下了个编成软件,安装好了,桌面上怎么没有啊,找不到啊,
哪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三菱GX Developer图标不在桌面显示;
到【开始】--【所有程序】--【melsoft??(忘了)】里面找

楼主:
找到了,谢谢啊
顺便问下,usb--sc09通讯电缆驱动有吗?发个过来好吗

网友B:
编程电缆插上去,在相应文件夹下,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C:
usb--sc09通讯电缆估计是山寨的,驱动并不是通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啊
顺便问下,usb--sc09通讯电缆驱动有吗?发个过来好吗
線在哪裡買的,驅動就找誰要,這是必須的

网友E:
也可以下载一个驱动精灵,我之前的那个驱动装不上,用驱动精灵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