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伺服电机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接线简单!

楼主(2013-07-28):
以前都没见过这种电机上图给大家看看!这个电机国内买四千块左右,自带驱动器的。不过买一套国产的安川伺服也是三四千而已。不知哪种有优势?
在鬼子厂还真见过了不少先进的东西。

网友A:
没见过,集成化应该更好吧

网友B:
个性化的东西,备件难对付

网友C:
还是分体的好,维修时好查故障。

网友D:
呵呵,还没见过呢

网友E:
没有,新产品?

网友F:
没见过,洋鬼子的东西就是好。

网友G:
直流电机来的。
?

网友H:
驱动器和电机是一体的,早见过了,没啥好的

网友I:
这个就是一体机啊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J:
真没见过,感觉应该好用

网友K:
一体化的见过很多了,支持modbus通讯协议,CAN 通讯等,直接通讯控制,接线简单,一根电源线,一根通讯线就可以了,配线很方便,驱动集成在电机后面散热性不是很好,一般多用于小功率伺服电机。

网友L:
只见过步进电机一体化的,伺服没见过,貌似都是功率不大的。

网友M:
第一次见

网友N:
个性化的东西,备件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