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指令脉冲形态---脉冲串输入信号的输入形式。指令脉冲有3种输入形式且可以选择正负逻辑,那正负逻辑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
机械电子

网友A:
3种输入形式? 是指哪三種?
【1】脉冲+方向
【2】CCW CW
【3】AB相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我也正郁闷这个问题

网友A:
我只知道兩個
【1】脉冲+方向
  速度可以高速
【2】CCW CW
抗雜訊較高
第三個 我沒看過....
三菱的MR-J2S说明书上有的。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学习一下啊,这个问题我也想找个清楚的答案

网友D:
学习中
嗯 没人给解释啊

网友E:
若伺服要跟踪编码器来运动,就要用AB相输入
电机编码器不是本身自带反馈的嘛!

网友F:
CCW CW  这个不是脉冲输入方式吧。。。
一般常见脉冲分为集电极输出(脉冲加方向)和差动输出(AB双脉冲)
集电极输出接线不能超过2米,差动可以达到10米(抗干扰行强)
【1】脉冲输出模式是3种的
【2】你说的差动输入和集电极开路输入,是常用的脉冲输入的两种方式(电路搭接方式)。

网友E(2013-08-28):
有些机器需要伺服电机跟踪前一台电机(普通异步电机,与轴同步装有表示位置的旋转编码器)的运动:如钢卷尺印刷机就是如此。这种情况选择A/B相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