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比如D10的里面存储的数据是不断变化,20ms刷新一下,如果我想采集D10的数放到其他数据寄存器中,该用什么软元件实现,求大神指导

网友A:
1.可以用 "Z" 來轉存
2.20ms 1筆 1分鐘=??  PLC暫存器位址夠嗎?
3.PLC一次掃描時間多久? >20ms ?
這些都是要考慮的
是的,非常感谢。能否具体详细的解释一下,用 "Z" 來轉存实现

网友A:
    T200
------|/|-------------------(T200 K2)

    T200
------|^|--------|-----------[MOV  D10 D100Z0]
                    |-----------[INC Z0]
朋友,后一个T200是上升沿脉冲?

网友A:
是T200是上升沿脉冲

T0~T100===>0.1sec
T200~T245===>0.01 sec
谢谢,我用PLC试了一下,非常正确,谢谢。但是Z怎么复位?
  • 下载积分:+1(二的n次方)

网友B:
    ld>= z0 k100   rst z0
    累计收集100个数据,然后重新从d100开始覆盖原来的数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 Z0 K100]--------[MOV K0 Z0]
    如果我只想扫描一次,寄存器里面的数据不想更新怎么办

网友A:
    只能算接近值

       M0
    -----|^|-------|----------[DMOV K271828182 D0]       將自然對數e 數字傳送到D0
                      |----------[DMOV K100000000 D10]     將除數傳入 D10
                      |----------[DFLT D0 D2]                         D0 轉實數存入 D2
                      |----------[DFLT D10 D12]                     D10 轉實數存入 D12
                      |----------[DEDIV D2 D12 D20]             將自然對數e   送到D20
                      |----------[DEDIV D2 D12 D30]             將自然對數e   送到D30

        M0     M8013
    ----||---------|^|--------[< Z0 K1]------|---[DEMUL D30 D20 D30]    次方計算  K=1  ==>2次
                                                         |---[INC Z0]                                             K=2  ==>3次 類推
       M1
    ---||--------------------[MOV K0 Z0]

    ANDP m8013后面应该是 >z0 k1 吧.大虾你Z0没有指定是指数,所以没有循环呐
  • 下载积分:+1(二的n次方)

网友A:
    是< z0 k1  沒錯

    當開機時  plc 會將所有數字歸零  除了斷電保持以外
    所以一開始 Z0=0
    當然也可以用 M8002-------[MOV K0 Z0]

    M1===>   Z0 歸零按鈕

    程式說明:
    M0    M8013
    --||----------|^|------[< Z0 K1]------------|---[DEMUL D30 D20 D30]
                                   |---[INC Z0]

    M0=ON    M8013第一次ON  Z0=0   故Z0<1    ==>   D30=D30*D20  ===>2次方  [INC Z0]==>Z0=1
    M0=ON    M8013第二次ON   Z0=1    故Z0=1    ==>  不成立 ==> D30=D30*D20  不計算
    故D30= 2次方

    因此改變 K1值 就可得到次方數
    亦可將K1換成變數 D值 由上位機改變D值

网友A:
    如果我只想扫描一次,寄存器里面的数据不想更新怎么办

    你是要 收集100個資料後停止嗎?

       T200
    ------|/|---[< Z0 K100]----------------(T200 K2)

        T200
    ------|^|----------------------|-----------[MOV  D10 D100Z0]
                                         |-----------[INC Z0]
           M0
    ------||-----------------------[MOV K0 Z0]
    大虾 还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y(n)=y(k)-y(k-1) y(k)已经放到D700Z3中 d730z3=d700z4-d700z3 Z3是2,4,6.。。双字  Z4=Z3+2 这样写对吗
  • 下载积分:+2(二的n次方)

网友A:
    不太了解你的用途 但 Z4=Z3+2 是可以的
    要注意的是
    1.D值是否會被後面的值覆蓋 而造成錯誤
    2.使用的D值是整數或實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