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上次小弟的指针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指导,这次又遇到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
具体的描述就是:我在2个不同的子程序中都有关于Q3.0-Q3.5的控制,一个是为了检验触点是否正常,相当于点动式;另外一个是为了自动控制通断。
                程序很简单,点动式那个子程序就是M1.0接通,Q3.0就接通;另外一个子程序就是M2.0打开后,C=1,Q3.0就接通。
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发现,M1.0接通后,Q3.0在调试状态下接通了(程序中亮了),但是在PLC上没有反应;自动控制的时候,一切正常。所以我起初怀疑是不是S7 200不能在两个地方同时写关于一个点的控制,又把程序改了一下,大致改成了在自动控制的那个子程序中加入了更多的条件,M1.0接通,就符合这些条件,结果情况依然是自动的时候起作用,点动的时候不起作用。。。
现在完全搞不懂是什么状况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吧,谢谢了

网友A:
把二段程序贴出来瞧瞧

网友B:
典型的双线圈

网友C:
你是不是两个子程序都同时调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