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OT1055与FX1N怎么老是通讯不上

楼主(2013-07-29):
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触摸屏GOT1055与PLCFX1N通讯不上,现在电脑和触摸屏,电脑和PLC都能通讯,搞了半天也搞不好,

网友A:
换通信线试试。

网友B:
1,触摸屏和PLC之间的连接线可能不对
2,触摸屏通讯设置可能不对

网友C:
换根通讯线试试看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D:
用专用线(随机带的线)在触摸屏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