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调用子程序时在子程序运行中有输出,当不调用该子程序了,甚至是切换到别的子程序了,可那些输出还在保持。这样就会出问题,请问该怎样做才能在当断开调用子程序时同时复位该子程序的所有输出呢?我试过在其中加调用触点的下降沿来复位,可惜没反应。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尽量少用S,R,多用线圈输出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引用楼主jiajia4059于2013-07-29 11:00发表的 关于输出复位 :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调用子程序时在子程序运行中有输出,当不调用该子程序了,甚至是切换到别的子程序了,可那些输出还在保持。这样就会出问题,请问该怎样做才能在当断开调用子程序时同时复位该子程序的所有输出呢?我试过在其中加调用触点的下降沿来复位,可惜没反应。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我有也同样的困惑。子程序调用后,它的线圈就会保持,不调用该子程序了,线圈也不会自动复位。看来只有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的下一步中加复位控制了。再调用,再复位。
坛里有高手有更好的方法吗,请求帮助。

楼主:
还请哪位老师多多指教啊?如果子程序中有顺序控制又该怎么复位?郁闷死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应该很多人都会遇上这问题啊?我也看了论坛里的样例,没有什么发现!

网友C:
在程序运行时,需要调用的子程序要一直调用,不能再外部设置连锁条件来调用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