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两个RS422通讯口对接如何接线?

楼主(2013-07-29):
用一个通信模块接收带422通信的 行程传感器 的通信连接
大家看看 有问题吗?

楼主:
这个是接收传感器的通信模块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三菱PLC的通讯扩展模板485-2BD就是如此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三菱PLC的通讯扩展模板485-2BD就是如此接法;
485和422不一样啊

网友A:
前面说的三菱485-2BD其实它的物理接法就是接收+,接收-;发送+,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