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JOG指令前用接通伺服on信号吗?

楼主(2013-07-29):
【1】JOG指令前用接通伺服on信号吗?
【2】还是只是定位运动前才输入伺服on信号?
机械电子

网友A:
1弄个让他一上电就接通吧
要是用的别的控制器控制三菱的伺服放大器,需要接线的话,son引脚一上电就给吗?

网友B:
看你是用什么通信方式吧
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C:
接通,你给它一个信号它也会给你一个信号
“它也会给我一个信号”为何解???

网友C(2013-09-08):
它给你一个准备完成信号……

网友D:
直接常闭了,哈哈

网友E:
伺服上电后Delay几秒就应该给出伺服ON信号!
不要让他动作才给伺服ON, 这样玩不好,哈哈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F:
启动定位指令前,必须确认伺服处于Ready状态,不给SON信号,伺服就不会Ready。JOG也属于定位指令,启动前必须给伺服O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