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STEP7 连 S7-300 连不上,

各种设置如图,

波特率统一用的 19.2 kbps

有些朋友说让我换个波特率试试,

但是本地连接和MPI的波特率要一致的情况下,只有19.2 可以选,

其他波特率不能同意,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

网友A:
你的USB转接线,生成的通讯口是COM5,你的PG通讯设置里面,选择的是COM4,不可能通讯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SB转接线,生成的通讯口是COM5,你的PG通讯设置里面,选择的是COM4,不可能通讯连接的。

这2个图不是同一时间截的,

我实际连接的时候,端口是选的一致的。

请问,还能看出其他问题吗?

网友B:
你如果是在淘宝上买的山寨线,波特率只能设9600,其他波特率通不过,OVER!
卖线的会告诉你详细设置

网友C:
如果买的山寨线,兼容问题,WIN7的可能不能用,但是XP的就可以,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