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3-07-29):
触摸屏开机时出现了firemware checksum ..................failed,怎么办。

网友A:
大意就是固件出了问题了……

网友A:
极有可能是存储固件程序的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B:
固件坏了,下载固件及应用 就可以了。。

网友C:
重新下载程序即可

网友D(2013-09-17):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请问圈内高手如何刷固件啊!我的是6500S

网友E:
重新下载固件及应用

网友F:
固件新件啊

网友G:
下载的时候选择下载固件与应用。特别是新的屏首次一定要下载固件与应用。后续就可以不用了
朝花夕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