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助

楼主(2013-07-29):
比如我储存几组数据到触摸屏要用时调出来,给一个信号刹车电机走—个尺寸。用变频器加编码器,精度0.1毫米。
可以吗

楼主:
触摸屏用威伦通,PLC用三菱 2N32点的

网友A:
这要看你运行的速度有没有要求了。我以前做过运行速度3米定位速度为0.5米完全可以达到0.1MM的精度

楼主:
运行速度不快,裁刀上用的最大2米
怎么连接编程费用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