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cx-one 4.04光碟安装出错

楼主(2013-07-29):
cx-one光碟安装出错 Esome application are installed in english apart from sele
确认后,安装出现错误-1603,安装失败,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不是错误!它的意思是其中的一些组件将安装英文语言版本(因为只有英文版),而不是之前您选择的中文或者其他语言。

网友A:
你只需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后你可以发现,很多组件都是英文版的,甚至就连常用的PLC编程组件CX-Programer的帮助文档也是英文的,只是界面是简体中文而已。
cx-one 4.04光碟安装出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