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软件里查找问题
lcg1207

楼主(2013-07-29):
在编程软件里如何查找输入输出点在哪个位置,用了几个常开几个常闭点,我是新手,刚接触,请高手指点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工具栏上有一个望远镜图标,点击一下子就能打开搜索了。直接输入你要搜索的地址就行了。
lcg1207

楼主:
多谢了
关于在软件里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