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29):
我有松下A系列伺服控制器MSDA043A1A與MSDA013A1A各一臺,要求輸入3相220V,如果改用單相220V輸入,不知行不行?如果可以就配個電機自己用,不行就處理掉,望家人們不吝賜教。
]在此感谢各位,因为我要确认可以后再买个电机,为了减少不必要支出,特来请教使用过此型号的家人们!如果大家有闲置功能正常MSMA012A(或C)或可替代的,价格400元以下。也可以用MSDA043A1A交换。QQ519510870手机15050203579详聊。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A:
可以啊!怎么就不可以呢?一样可以用的
  • 下载积分:+5(gaorenyisi) 热心助人!

楼主:
    親,先謝謝您,您試過OK?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B:
    220V电压可以用啊,
  • 下载积分:+5(gaorenyisi) 热心助人!

网友C:
    回答是可以
  • 下载积分:+5(gaorenyisi)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们这边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 下载积分:+5(gaorenyisi) 热心助人!

网友D:
    松下选型的时候会选择是三相还是单相的,你既然是三相的电源,接单相电用不了哦。你试下吧。希望把你试的结果反馈给大家
  • 下载积分:+5(gaorenyisi) 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选型的时候会选择是三相还是单相的,你既然是三相的电源,接单相电用不了哦。你试下吧。希望把你试的结果反馈给大家

    因为没有配套电机无法确定,为了稳妥才来请教大家的,毕竟事实胜于雄辩!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E:
    不行的,它有3种电压之分,有100伏的和单相220v戓3相220v以及3相380v这3种,要注意选择哦!不然的话就是问题了。
  • 下载积分:+5(gaorenyisi) 热心助人!

网友F:
    可以的   。
  • 下载积分:+5(gaorenyisi)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