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组态中间变量怎么使用?

楼主(2013-07-29):
请问力控组态中间变量怎么去驱动设备变量。建立一个中间变量输入数据怎样传送给PLC。

网友A:
力控的中间变量不算点的,要驱动设备变量应该用数据库组态中的变量,力控说的64点,128点之类的指的就是数据库组态中的点,先在IO设备组态中选择要用的驱动,再在数据库组态中将变量与设备对应的点连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