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30):
外部0-10V控制电压,上限频率以前是70HZ,(也就是说0-10V,对应的是0-70HZ),现在因为生产产品质量不好,需要限制设备的速度,把上限频率设定为26HZ就够了,我把Pr.1改成了26HZ,现在速度是限制了,可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按动加速按钮时,车速到达26HZ时继续按动加速按钮,上限频率是26不变了,速度也在26hz时运转,但是控制电压好像还在继续上升,直到上升到10V,当需要减速时,按动减速按钮半天都不起作用,好像是要从10V降到26HZ那个电压时,设备才开始降速,请问大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应该还要设置那些参数,谢谢!(也就是以前是0-10V对应的是0-70HZ,怎样才能达到现在的0-10V对应0-26HZ)

网友A:
模拟量要设置这个参数才可以的:P125或P126,这个看你的接线
请问是不是把P125改成26HZ就可以了

网友B:
改对应端子的设定增益
是不是设定Pr903电压增益

楼主:
模拟量0-10V是外部提供的,连接到2和5号线上的

网友B:
如你回2楼的

网友C:
改对应端子的设定增益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