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三菱FX1N的通信

楼主(2013-07-30):
各位大虾,小弟现在在对一个项目做维护,需要更换触摸屏,原系统用的是三菱的屏加FX1NPLC,现在公司打算换成昆仑通态的7寸屏,打算做好画面之后发到现场由施工人员安装,我想确认一下昆仑通态的屏与FX1N通信时是采用FX串口还是FX编程口?

网友A:
都可以用,在组态时设置好,用编程口就不需要另购串口了

网友B:
一般是编程口

网友C:
基本都用编程口。

网友D:
都可以用,一般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