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故障跳出

楼主(2013-07-30):
维纶故障跳出页如何设定,在哪里设定?

网友A:
如果是威纶触摸屏发生故障时要跳到故障显示屏:先在威纶画面编辑软件点击“元件”选择“PLC控制”,在弹出的PLC控制框中点击“设置”,在弹出框中的控制类型选择“切换基本窗口”和设定触发地址的PLC数据寄存器。同时在PLC程序中编写发生故障时将故障画面编号传入切换基本窗口触发地址的PLC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B:
用事件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