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次回原点问题,跪求解答

楼主(2013-07-30):
我在使用zrn k1000 k500 x004 y000 这条指令时,在感应到x004后延时0.5s后使y001得电,
这样伺服马达就会反转退出原点,在刚退出原点的时候使用m8029来断开回原点指令。这时候
原点就是现在的位置了,但是后面使用drva来控制马达运转,马达只会朝一个方向走,不理解,请
各位大大给小弟上一课,解答这个问题。
另外,求各位大大有二次回原点的指令能发我一份吗?我想要一个能够精确回原点的实例,最好不是
靠Z相找原点的。在这先谢谢各位
我邮箱
2355450803@qq.com

网友A:
‘感应到x004后延时0.5s后使y001得电’你的方向控制输出被你占用了,所白了就是你在程序中强制了他的输出或者不输出,这个本不是你左右的点,你非得拿出来单独人为左右。说白了就类似双线圈

楼主:
感谢2楼的解答,请问你有没有一段二次回原点的实例程序,能不能发给小弟学习一下,我刚开始接触伺服控制,请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是多谢1楼,打错了

网友B:
1楼正解,很详细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C:
在这问题时,你可以复位时采用一个SFC的S?当反方向走完时要RST Y1 。在在后边用DDRVA就可以了。或者复位也用DDRVA 1楼说的反正是正确的。

楼主:
各位大大,我是楼主,谁能发我一份精确回原点的程序,在线等,先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