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LS PLC程序复制问题

楼主(2013-07-30):
LS K200S的PLC程序上传后下载到另一CPU模块运转不正常,换回之前的CPU模块就正常,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呢?拔掉电池重下载也是一样。

网友A:
PLC具体型号一样吗?上传参数要一样。PLC的CPU型号不一样,要在编程界面下修改PLC型号在下载到PLC中。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B:
参数要一样

楼主:
型号完全一样的,从原机上传时程序、参数都勾选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