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 235模块,求助啊。

楼主(2013-07-30):
]具体如下:
EM 235的接线端M和L+分别接PLC(s7-200,cpu226)的M和L+(PLC的输出电压,24V),指拨开关,1和6为on,其余为off。模拟量的输入为0-5v电压,电压的正极接A+,负极接A-,B+和B-,C+和C-,D+和D-都短接。
这样接对吗,不对的话指教一下啦。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写的什么?电压的正极接A+,负极接A-,B+和B-,C+和C-,D+和D-都短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都短接啊?

楼主:
用导线相连。

网友B:
你那个模式开关不对啊,按你模拟量0-5V输入一个是on、off、off、off、off、on。这个是单极性,分辨率为1.25mV。同时允许连接电压(0-5V)、电流(0-20mA)信号
还有你后面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应该是不用的输入端口用导线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