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毕业论文,求各大神指导FX2N能不能编指数函数的指令啊

楼主(2013-07-30):
FX2N能不能编指数函数的指令啊,间接编写也可以的

网友A:
FX2N不支持自然对数运算指令,因此无法通过指数与对数的转换关系进行转换。
简易的方法使用FOR指令循环或者构建类似于WHILE循环(通过跳转,比较指令构建),来进行累乘(A:=A×A)的方式进行。
Good Luck~
大哥,我是一个函数函数y=e-ak(-ak是指数),具体怎么实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