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TP270 10寸屏升级为MP277 10寸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30):
我有以下问题想请教论坛的大神们(TP270启用回传功能未开通)。
1、如果没有原程序,能不能通过备份、恢复方式把程序导入MP277里。
2、如果有原程序,除了在原程序中要更改设备类型,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注意哪些地方。
求有过经验的好心人帮我解答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1、不能;
2、基本不用改动程序,但有可能小改。我记得以前将TP170换成TP177时有些按钮功能被换为开关后,需要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1)没有原程序,通过prosave备份复制到MP277是不可能的。
2)有原程序,你的操作是允许的,改变设备类型。

网友C:
难道你用的我们的加弹机???
1.如果没有源程序,是没有办法的,只能重新编
2,如果你有源程序,可以直接转,更改设备类型,以及用户登录的那个插件需要改动,别的基本不用改什么

网友C:
另外MP277马上也要停产了,呵呵

楼主:
难道你用的我们的加弹机???
1.如果没有源程序,是没有办法的,只能重新编
2,如果你有源程序,可以直接转,更改设备类型,以及用户登录的那个插件需要改动,别的基本不用改什么
请教hxm940, “用户登录的那个插件需要改动”--- 用户登陆的插件一般在什么位置,我不太明白,TP270不是开机就自动弹出选择项目如-传送--开始--还有些选项,不是
点选择开始就自动进入主画面吗,还是我理解错了。我现在这套设备是意大利进口设备,如要请老外过来贼贵了,想自已搞定,请大神们帮助小弟。

网友C:
你现在是面临什么问题???如果马虎点,登录的那个都不用管,你有源程序,直接改个设备类型,然后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源程序我已拿到,但我从来没有首次下载过屏程序,我看手册好像首次下载有个传送许可证密钥,
不知道是个什么操作,有经历过的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C:
装了软件直接下,下的时候先进入触摸屏设置好IP地址,然后给你的电脑也设置好IP地址,但要注意,IP地址必须在同一个IP段,比如,你电脑设置192.168.18.101,触摸屏就要设置192.168.18 .112,一个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在下载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断电,如果断电,系统将会崩溃,需要用西门子原装电缆刷系统就比较麻烦了,别的随便你搞

楼主:
你说的西门子原装电缆是不是 MPI/DP 数据线,这线我有,我现在就是有个疑问就是那个传送许可证密钥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你软件下的是没有破解的把 ?

网友D:
西门子触摸屏内的授权,是内置的,你下载程序或者刷OS,直接忽略就行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细心指导,我差不多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谢谢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