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哇,用什么东西可以检测到被动轮没动作?

楼主(2013-07-30):
一台皮带机,经常会因料斗被卡住后主动托轮继续转动而烧断皮带,请教有什么东西可以检测被动轮没转动?就是在检测到被动轮没有转动时让它输出报警信号,请老师们帮忙,谢谢!

网友A:
只是这样的要求的话可以使用一个带复位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在从动轮上装一个感应开关。在设定的时间内复位时间继电器。如果没有复位到就可以报警输出。

楼主:
谢楼上童鞋
不过没看懂,如果可以在从动轮上装感应开关就好了,关键是不知道啥样的感应开关能实现这个功能哇

网友B:
在被动轮上装个接近开关的检测点。在主动轮电机开起多少时间内接近开关没动作视为故障,并报警。
下载积分:+5(zqian) 简单实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这个皮带是在运行过程中被卡,不是启动的时候

网友C:
发张图片,来说明你的要求!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D:
其实正常运行及被卡我们可以检测电流,电流不同,也就是价格电流表,电流达到某值一段时间即确定为卡住,即停机。如果你的是可编程系统好办,如果不是,可以买电流控制仪表

楼主:
示意图大概是这样

网友E:
不排除这种可能,皮带上的检测点正好处于检测位置的时候,皮带被卡住了。
虽然这种机率很小.....

楼主:
还真有这种可能
看样子还是从电流控制入手算了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E:
可以加一个检测料的传感器,用上升沿触发信号,如果规定时间内没有信号触发则停止皮带机运转。

网友F:
你这个是喷砂机的提升斗。我们公司有一台这样的设备。只要在从动轮的中心轴加一个接近开关,

网友G:
被动轮上装个近接开关的检测点,边上安装个近接开关,然后用PLC计每分钟近接开关的脉冲(或者频率),然后和一个值比较,小鱼这个值,认为皮带卡住,大于这个值认为正常。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H:
我用过的自动锯铁机的断锯保护,X2外面接的是常闭,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用过的自动锯铁机的断锯保护

此方案有缺陷,万一卡在感应开关未接通位置就不报警了(这可能性是很大的)。
应该用X2的常开和常闭各接一个定时器,无论那个定时器发信都报警。至于两个定时器的时间,要根据感应开关在正常转速下的通断时间比来确定。
  • 下载积分:+5(0760) 谢谢指点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J:
    在被动轴上装一个类似齿轮的东西,随着被动轮转动,在用接近开关检测齿轮的转动,如果接近开关常灭或常亮,就说明被动轴没有转动

网友K:
    在被动轴上加一个类似齿轮一样的东西,用接近开关来检测接齿轮是否转动。但是要在自动运行的时候才有用的话把自动运行点串进去。

网友L:
    同意15楼方法

网友M:
    其实用开关检测没保障,原因是那个定时器的时间不好定设,设长了得不到保护,短了容易报错

网友N:
    感觉还是11楼说的简单点。直接用传感器上升沿,超过额定时间视为卡皮带。

网友O:
    搞得那么麻烦干嘛啊,在从动轮上加装一个测速发电机+一个驱动电路+继电器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P:
    我们的一个项目,链条的被动轮有个码盘,数脉冲,根据速度判断脉冲是否符合。

网友Q:
    11楼能说详细点吗?是怎么实现控制功能的?

网友R:
    11楼、16楼和21楼讲的是一个原理。

网友S:
被动轮转速多少,看看可不可以加个速度继电器

网友T:
检测电流是最可靠的了

网友U:
1个接近开关,一个时间继电器就搞定,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干好卡机时停在接近开关上,
1个接近开关,2个时间继电器就完美搞定。

网友V:
方案1,检测马达电流正常情况和皮带卡住两种情况,这个比较准确。方案2.各转动轴上装一个花盘,各装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同步。

网友W:
接近开关检测料斗 程序里做过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X:
加个接近开关就行...用这个开关再去驱动一个有常开和常闭的中继器...利用这个常开和常闭去驱动定时器.....定时器要设定大干一转的时间少少.....

网友Y:
在轴上加装一离合器,负载偏大时,使行程开关动作,切断 马达主电路。

网友Z:
仅供参考。

网友AA:
各位的想法都基本可以,小弟认为一个皮带机控制电路很简单,加接近开关改程序,如果楼主没用PLC,那成本不会太大了吧,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会使简单电路复杂化,我看还是在主动轮的轴与电机间加个扭力保护器合理点。从机械方面改进或许更好,各位认为怎么样???

网友AB:
12楼的兄弟方法是可行滴,其实在被动轮上贴一片反光片,外面接一个光电接收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C:
速度继电器。煤矿用的皮带机都设6大保护,保护皮带的纵撕,跑偏,打滑【就是说的卡住】。。。其余的用不着了
互相学习

网友AD:
加个接近开关,做个定时程序,多长时间检测不到开关变化即报警停机

网友D:
楼上有说一个感应开关,万一恰巧在检测到的位置卡住了,那不就死翘翘了。一个不行就两个呗,如图,两个间距是斗距一半,这样无论怎样不会两个同时在检测位置吧。两个信号常闭分别驱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信号相与,结果控制报警等操作

网友AE:
你好我这里是接近开关厂家,我这里可以帮肋选型按装。
QQ2478269533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AE:
我这里是接近开关厂家,我这里可协肋你选型按装。
QQ2478269533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AF:
关键是不知道啥样的感应开关能实现这个功能哇

网友AG:
用一个接近开关,几个继电器组成报警电路,从动轮不转就报警,正常停车报警电路复位就成了,不是很难的

网友AH:
用速度指令比较可以实现

网友AI:
被动轮应该会发散温度很高,电流会很大;建议电路加装过载热继电器那样过电流过载让接触器脱开,单用传感器检测不太可靠。你可以用钳表检测一下前后的电流分别是多少。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AJ:
卡住电流增大 一般的马达启动器会自动断电的

网友AK:
11楼正解

网友AL:
楼主说的是打滑把皮带烧坏,打滑的时候哪里来的过电流,请同学们看清楚。这应该是设备商的事情,叫他们来解决。自己动手要花钱的。 你这套系统应该还有几个机构需要检测堵转或者打滑,是一个联锁的系统,有某一个单元不转都要报警,比如说你的提升机后面的单元不转了,料斗还在工作,提上去的料没地方去就会堵住卡死。

网友AL:
一个建议,被动轮上装一个铁片,边上装一个接近开关,转一圈给一个信号,如果在设定时间内没有信号就报警切断电机输出。
程序例子:

网友AM:
主动和从动轮 轮子上焊接个支架,用接近开关检测该支架(转一圈检测一次就够了),不转动无法感应到,在设定时间报警,停机。